磨床主轴静压轴承,紧急求助!

楼主(2010-04-14):
mm7120a主轴静压轴承磨头压力达不到,只有0.4mpa.供油压力1.5mpa.经检查主轴与轴瓦表面有轻微划伤,单边间隙0.025MM.原节流小孔直径0.5mm,扩大节流小孔至0.7mm,磨头压力达到0.8mpa.但是用手转动主轴很灵活,磨头压力迅速降至0.4mpa,供油压力也降至1.3mpa,提高供油压力磨头压力升高不明显.请教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增大供油流量应该可以提高压力的。从现象看应该是间隙偏大了,你可以喷涂的办法然后精加工将间隙适当缩小。中间节流孔的直径和那个间隙时匹配的,不应该随意改动的,这个要注意!

网友:
加1/3的压缩机油或者柴油机油试试,不行只能够更换轴瓦了。

网友:
估计主轴或径向轴承在小孔节流器出现堵的时候或异物进入轴承室已经磨损,或磨损后圆度超差,径向间隙在周向不一致,恐怕你得从新配轴了。针对此种状况,先研磨轴承孔,若是100的轴颈,圆度在0.002以内,根据孔配磨轴,圆度在0.002以内,通常我设计时取总间隙0.038-0.042,你也可以间隙公差放大点,小孔节流器可取孔径0.8以下,孔长约5,但我一般不用小孔节流,太易堵,建议你改用毛细管节流,看空间位置能否装,用医用注射针管铜焊后作,从油压上来说我认为也低了,我们用32号主轴油时油泵供油压力不低于2.5MPa,静压腔压力为1.2-1.7MPa.

网友(2010-08-05):
圆度超差。一般是头架的问题或者工件中心孔的问题

网友:
提高主轴油一个等级试一试

网友A(2011-03-07):
我的7120静压轴承磨头压力刚开机0.7油相压力1.5。磨头压力工作中慢慢下降下班降至0.4。是和他一个毛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感觉扩大供油量和压力应该没有关系。压力由动力源和负载决定。

网友:
没有对磨床有太多的了解。个人意见哈。应该是静压轴承刚开始运转时,主轴位于底部。此时系统受到阻力压力较高,当主轴被抬起一个高度时,系统阻力变小。压力就下降。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7120静压轴承磨头压力刚开机0.7油相压力1.5。磨头压力工作中慢慢下降下班降至0.4。是和他一个毛病吗?

是不是与油温有关,油温越高,黏度越低,压降越小。

网友(2011-04-07):
请教研磨静压轴承孔工艺,用什么材质研棒、研磨膏?越具体越好,谢谢。

网友(2012-05-28):
主要在于主轴的间隙吗?这个很重要?

网友:
同意四楼的看法,但毛细管节流没有经验适得其反。

网友(2013-04-08):
静压轴承很复杂,先要保证轴承间隙一般在0.02----0.04大也不行,小也不行安装调试时要注意压力比可以买参考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