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旋转切除,今日画图发现了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14):
今日画图,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用到旋转切除时(我要画一个锥形头),用于切除的草绘不能跟旋转轴交于一点,(例如画个三角形,其中一点在旋转轴上)否则会发生错误。经过我的尝试,我用了个办法,也能达到旋转切除的目的,就是把三角形变成四边形,当然这个四边形根据实际需要变化。。。
      不知道我的这个情况大家是否遇过,有否更好的办法?各位师傅请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明天上班时在试试看!

网友:
零厚度问题吧,你只需想想实际中能否加工出来就释然了

网友:
同意扫街看法,0厚度问题

网友:
遇到过 是0厚度的问题,顶点处旋转切除完了就没有厚度了。变成四边形不是根本,根本是在旋转轴上不再是一个点了,而是一段线段了。

楼主:
很同意你的意见!谢谢!

网友:
其实改变一下建模的秦顺序也是可以实现的,要得到一个锥形可以选择旋转切除,也可以选择旋转凸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