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作功率比电机额定功率小很多该怎么办?

楼主(2010-04-15):
我计算出的理论工作功率是0.009KW,变频电机选用的是0.18KW,请问会对工作产生影响吗?应该怎么办?

网友:
不懂电机,但有一点不晓得对不对。

计算扭矩时,一般按阻力或动力两种方式。

大电机,一般相应转速下最大扭矩也大,用它算最大扭矩时要注意。

网友:
没什么大影响,把你传动系统做结实了,按电机设计系统就可以了,否则会损坏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
可以把电机的输入电压设低点,运转应该没事!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电机功率大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