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用何种硬质合金加工效果好?

楼主(2010-04-15):
请问高手,精车不锈钢304用什么牌号的硬质合金加工效果好,耐用。还有加工不锈钢316LL车外圆有没有什么陶瓷刀片好使。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切削用量了。。。我们公司加工不锈钢一般都用pc9030的

网友:
用京瓷的ca6515试试看,加工不锈钢用陶瓷刀片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用YW1和YW2都可以的,陶瓷刀片太贵了

网友:
用Y15
这个刀不过不耐用
但是比YW2车出来要亮
光洁度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不锈钢的加工一直都是很被困绕的问题。特别是普通刀片牌号的选择,客户对YW系列的反映也不是很理想。路漫漫兮。。。。。。

网友:
用数控刀片

网友:
我们把CNC用完的钨钢圆棒磨成车刀,比一般的什么YG、YW类要好用多了!

网友:
如果是普通车床粗车用YG8,精车用YG6x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共同学习。。。一起交流。。。。。。

网友:
现在不锈钢的加工已经不是难题了吧

网友:
要求粗糙度好的话,Y15的刀刃口快点,转速慢点,吃刀量小点,车出来比较好,可以上1.6
, Y9 |' _* s, d+ }刀尖R部分较圆滑,车出来亮度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