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触到一个英制接头的表示形式,不理解

楼主(2010-04-15):
今天接触到一个英制接头的表示形式。
英寸:1/8,3/16,1/4,5/16,3/8,1/2,5/8,3/4,1
英寸:3,4,6,8,10,12,16,18,20,22,25
同样是英寸,为什么会有两种表示形式。
对于第一种,我是理解的。
第二种就不清楚,请教下大家。

网友: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忘了。。。

网友:
是不是第二种表示法省略分母8.比如4,6表示4分,6分。

楼主:
我想的是应该省略分母16

网友:
第二个表示内径的大小

楼主:
我这里有个对应表。
1/6             4
1/4             6
5/16           8
3/8             10
1/2             13
5/8             16
3/4             19
7/8             22
1                25
好象对应不起来。

网友:
没见过第二种表示方法 学习了

网友:
第二个是通径 我前面说错了

楼主:
第二个是通径 我前面说错了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下相关的数据或者资料吗。
通径我也懂。感觉还是有点出入。还有在接头设计上,没有会把通径考虑进去。

网友:
第一种英制表示方式
第二种表示通径
一般为DN 25、DN19等单位为毫米
一般25.4乘以第一种表示的值与第二种表示的值相近

楼主:
终于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第一个是英制接头尺寸,第二个貌似是公制的通径,单位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