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路设计和制造工艺

楼主(2010-04-15):
上图是设备中的工艺气体管路,最长的一段500mm数量级

90度转弯处要求用直角接头焊接,这里节省时间,没画接头

请问,如何保证管子的两端在空间上对准相应的接口?

另外,焊接管路的一般公差是多少啊?什么标准?

网友:
最好有直径(外径、壁厚)、材料、连接方式、压力

网友:
配管,配管,强调一个‘配’字,
大虾书生气了,德国人有些管子也是现场配的,到现场看一下就知道了,德国人早上提搂着自己的工具箱到现场,你看人家那功夫,简直是艺术一般,哈哈,
先上接头,预焊接定位,氩弧焊的底圈焊好,盖面,拆卸,酸洗,烘干,最后才装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现场作业是吧

网友:
原来德国鬼子也是这么干的啊

楼主:
管子是有弹性的,多少差一点的话,掰一掰,也能装上

就怕横不平竖不直,太山寨了,而且装配应力过大也不是好事

装配工艺和图纸上总要有个要求吧,我想知道如何要求和控制误差,一般公差是多少。

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也请各位推荐一下

谢谢大家!
另外:

复杂系统的配管配线属于什么工种?有单独的学科吗?

管线布置的设计应该在系统设计的什么阶段进行啊?

网友:
图纸当然要画,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怎么算料,但配管的时候,只看走向,符合原理,
我见德国人配大轧机的管子,把工具箱一打开,立即镇住所有人,包括中国的‘老八’,谁都不敢再牛,你看人家的弯,过的真圆,用布擦一下,基本没有痕迹,人家的卡子放的位置,就是不震动,经验啊,

我原来还觉得自己‘有把刷子,’但见德国人,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还是老老实实恢复成指手画脚的本来面目。还要,和道依茨的谈曲线,谈玩,扪心自问,那才是技术,

楼主:
没见识过配管工具,不过我感觉工具方面好解决,问题是在设计理念上存在什么差距呢?

网友:
3楼说得不错,我们是做管路设计非常多的了!但大都只能是指导,因为管路尺寸标注只是中心线。小件可以给尺寸,总拼时总归要故意留几个接口来处理累积工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现场作业是吧
引用 网友B:

没错,先安装设备后接管,设备的定位误差可能达到厘米量级
管路设计请先去参考 化工设计手册

网友:
上接头,预焊接定位,氩弧焊的底圈焊好,盖面,拆卸,酸洗,烘干,最后才装配呢

网友:
液压管道配管都是有标准的,以前看到过,忘了

网友:
管路配管一般是先根据图纸制作管路的两端,中间空出一段空间位置方便操作的管路配做,安装时先把管路设备安装就位,从两端有螺纹连接的部位分别开始按预设的方向安装,最后根据配做断的两个接口截取适宜的管路焊接好(一般是采取焊接结构,如果需要中间螺接,也不放在配做段上)
当然也有好多是现场下料制作,但流程是相同的。

网友:
按楼主首帖中的图片和叙述的尺寸,这种有一定壁厚的小管子弯曲,用一些手工工具就可以完成,不应该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个"cadworxcd"软件,就是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第一步,画图,确定各尺寸,当然二维三维的都可以
第二步:取料
第三步:焊接两侧接头
第四步:弯管机弯管,当然十几万的弯管机和几千块的做出来还是有区别的
第五步,安装校正
至于你提出的用直角接头焊接的话,直接先摆成你要的形状完全,然后装配调整,如果管子比较细,直接就可以调整,如果关在比较粗,如14以上的,则稍微需要加热一下

网友:
一、 工艺管道施工工艺流程液压管道安装工艺管材验收——槽式预酸洗——管道安装——(管道拆除)组成回路 —循环酸洗、钝化——油冲洗——(管二此安装)与设备连接——系统冲洗——试压——调试。 1、相关说明配管工艺条件配管安装所需工程材料应按施工图规定的型号、规格、数量,以及施相关的设备已安装就位,已找正、找平完毕,并办理了工序交接手续。 2、配管的一般工艺要求充分利用管道的水平和垂直转向点、分支点,调整管道与设备进、出口位置的轴线方向偏差。为避免焊缝在管道内部产生焊瘤、焊渣,安装前,除进行常规清理外,还应用压缩空气进行吹扫。管道不允许与设备强制连接。已与设备连接的管道应及时用支架固定,以免管道重量附加到设备上。 3、管道加工管道的切割:管子的切割有两种方法,即机械切割和氧气切割,根据施工规范 1 管道的固定焊口应尽量靠近系统管道,以减少焊接应力对设备的影响。对于较短的管道,应尽量实测实量、精心下料、认真组装。吊架例外)。支吊架已制作并安装就位,经检查符合要求(安装程序中后安装的支工作业计划要求的内容如期供应到现场。 (GB50235--97)要求,公称直径小于或等于 50mm 的中低压碳素钢管—般采用机械法切割,镀锌管道应用机械方法切割。管子切口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切口表面平整,不得有裂纹、重皮、毛刺、凹凸、缩口、熔渣、氧化铁、铁屑等

网友: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2008是美国COADE公司研发的基于Autocad平台的3D工厂设计软件。
软件包括:
   CADWorx Pipe(管道)
   CADWorx Steel(结构)
   HVAC(采暖通风)
   CADWorx Equipment(设备)
   Full Personal Isogen(管段图)
   NavisWorks Roamer(漫游)
   Live External Database(实时数据库)

完备的规范元件库和管道等级文件:
软件内置有150#﹑300#﹑600#﹑和900#、1500#、2500#管件的详细规范,同时软件内置有国内的JB,HG,SY,GB等系列规范。这些规范可以复制和修改以适应不同工作的需要。用户可以方便快捷地定义自己的元件库和管道等级文件。

灵活/方便的3D建模功能
您可以方便地建立结构模型。建立用户的管架和框架。您可以建立各种设备和容器。您可以建立暖通风道(HVAC).CADWorx帮你完全摆脱其它CAD配管软件的约束。3D模型建立可以通过搭积木方式建立,也可以使用自动选择布管工具,画一条简单的二维或三维多义线,然后用内设的自动布管功能增加管子或弯头,你可以在任意角度﹑任一方向布管。
你可以用对焊﹑承插焊或螺纹,法兰管道,迅速而方便地建立管道模型。
你仍然可以使用全部的Autocad命令。

自动生成立面图和剖视图
现在你可以从平面图自动生成正交立面图,修改立面图然后重新插入平面图。是从修改后的立面图生成平面图,还是从修改后的平面图生成立面图完全由你决定。建立完3D模型后,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模型范围和剖切深度来生成所希望的管道平、立面图纸。用户可以抽取3D模型的属性来标注管号,设备位号,标高,仪表位号等信息。
自动生成材料表
2D/3D模型转换
自动布管
自动在现有管线上插入管件
重心计算
自定义管线号
自动标注尺寸添加附注
图形符号
自动加垫片,螺栓
自动连接功能
软件可以检查碰撞使用外挂数据库(SQL Server/Oracle/Access等)

网友:
PROE也有管道模块的,不过我不会用,学习的资料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我知道该怎么考虑了。

网友:
有图纸但一般都现款处理

网友:
我也见过德国人装配管道,不过不是采用焊接,而是无缝钢管的卡套连接,管子直径从10mm左右到55mm,能承受约200bar的压力。小管道直接采用手动弯管器弯曲,大的管子(16以上)就用一台弯管机弯。 管路安装固定用的型材和管夹也已标准化。 但都是现场配管,依据的是手上的管道布置图。  不是我们想象的非常精密,不过德国人的精细可从其工人干活的细节中略见一斑:管道的毛刺他们都会用一种小刮刀刮得干干净净。

网友:
用于易燃易爆品的输送用不锈钢管氩弧焊接,不过也有用卡套接头的,但其外面要有排风罩。 较著名的品牌有 Park 和 Swagelock

网友:
好想见识下德国佬配管工具

网友(2012-06-01):
对不上就改用软管··呵呵··不行就换波纹管!一定要用这个硬直管吗?

网友:
我们提供德国大众的管件 一般精度高一点 位置度定为2-3mm 大些有6-8不等 要看装配在什么位置  如果两端是压配方式连接 此根管件要求位置度很高 而且是刚性连接 所以一般用检具保证精度(三坐标测量也可以,估计你那也没有)如果两端连接的是软管 那就打印1:1图纸(三个方向视图) 管件弯好后 对比就可以了

网友(2018-06-02):
油管大多都是现场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