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常用重型设备工作转速---请教

楼主(2010-04-15):
事情起因是这样:
做地面振动测试中发现50Hz和100Hz频率的振幅相当大,开始怀疑是测试设备受到电流噪声干扰,但现在也不确定。考虑到被测地面靠近工厂一栋称为“设备动力楼”的建筑,里面设备为1万多平方的工厂提供压缩空气气,水,制冷等.

请问各位,这些设备的工作转速一般在什么范围?应该不会高于45Hz吧?

网友:
设备,基本是分750转,1500转,3000转,其它的少,用直流,一般是考虑变速,不可能是你恒定的某个频率,
固定频率的问题,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振源,你应当考虑是一个叠加的问题,你到边上的工厂里面看一下,都有什么?什么工作特性?在什么位置,你回来把他们叠加一下,看峰值在哪里?看各个相位的关系和随机性,分析一下,就可以解决,很简单的问题,不用发愁,哈哈,

楼主:
设备,基本是分750转,1500转,3000转,其它的少,用直流,一般是考虑变速,不可能是你恒定的某个频率,
固定频率的问题,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振源,你应当考虑是一个叠加的问题,你到边上的工厂里面看一下,都有什么? ...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侠指点,
刚拿到个大概的设备清单,改天去那“动力设备楼”测测振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