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氏体的材料都不会生锈吗?

楼主(2010-04-15):
各位前辈好,我想问个材料的问题,是不是凡是奥氏体的材料都不会生锈,还有就是马氏体材料和铁素体的材料会生锈吗?知道到的前辈能否详细点介绍下,谢谢~~~

网友:
不锈钢所谓不锈都是相对的,值得是抗蚀性。准确的说没有不会锈的钢,除非在真空中

网友:
不锈钢仅仅是不容易生锈罢了
要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型号
比如你盛自来水(地下水),不锈钢比普通碳素钢会更容易腐蚀(里面含氯离子)
再比如说铜,一般抗腐蚀性也可以,但是他怕氨水(高温条件下,干燥的气态氨似乎也不行)

网友:
2#说的对!是要考虑使用环境的因素的,即便是316L,如果使用场合不对,也会被腐蚀的!

网友:
我特意查阅了资料:如果是在不锈钢材料里,有这个结论,整个金属材料里来说,暂时没查到,不过就分类(金相组织)而言,应该也可以这么结论!

楼主:
谢谢这么多前辈的指导,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总是分不清铁素体、奥氏体的区别,还请前辈们教下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在常温下具有奥氏体组织的不锈钢。钢中含 Cr 约 18%、Ni 8%~10%、C
约0.1%时,具有稳定的奥氏体组织。奥氏体铬镍不锈钢包括著名的 18Cr-8Ni 钢和在此
基础上增加 Cr、Ni含量并加入 Mo、Cu、Si、Nb、Ti等元素发展起来的高 Cr-Ni 系列
钢。奥氏体不锈钢无磁性而且具有高韧性和塑性,但强度较低,不可能通过相变使之
强化,仅能通过冷加工进行强化。如加入 S、Ca、Se、Te等元素,则具有良好的易切
削性。此类钢除耐氧化性酸介质腐蚀外,如果含有 Mo、Cu 等元素还能耐硫酸、磷酸以
及甲酸、醋酸、尿素等的腐蚀。此类钢中的含碳量若低于 0.03%或含 Ti、Ni,就可显
著提高其耐晶间腐蚀性能。高硅的奥氏体不锈钢浓硝酸肯有良好的耐蚀性。由于奥氏
体不锈钢具有全面的和良好的综合性能,在各行各业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
铁素体不锈钢:在使用状态下以铁素体组织为主的不锈体心立方晶体结构。这类钢一般不含镍,有时还含有少钢具导热系数大,膨胀系数小、抗氧化性好、抗应力腐大气、水蒸气、水及氧化性酸腐蚀的零部件。这类钢存明显降低等缺点,因而限制了它的应用。炉外精炼技术
氮等间隙元素大大降低,因此使这类钢获得广泛应用。

楼主:
谢谢指导,意思就是说,如果是铁素体的材料,都是不耐腐蚀的吗?

网友:
两种组织都具有较强的抗蚀性和抗氧化能力,铁素体不锈钢的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不佳,而奥氏体不锈钢可以通过加工硬化提高强度但对晶间腐蚀和应力腐蚀较敏感。总之,钢种的选择要依照使用的环境来选择合适的牌号(合金元素)

网友:
楼上讲解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老马确实是高人啊,哈哈

网友:
在钢里加些磷元素 还有其他的 就会有抗腐蚀效果

网友:
是的妈,铁素体好象容易腐蚀吧!真的不是太懂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导,我也是搞的很糊涂,不是有些叫不锈铁材料吗,既然是不锈铁的话,怎还会生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大家都说得那么细啦。楼主还是不明白啊!要找些资料看看的啦。
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主要设备有:奶缸、泵和管道等等,这些都用合格的316L材料做;另外辅助设备有:工作平台、楼梯及栏杆扶手等等,也是用不锈钢,不过用的是201。最近天气老下雨所有的主要设备没有一点问题,还是光亮闪闪的,可工作平台上的楼梯及栏杆扶手等,就出现了一些锈斑。
明白了么?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学工科的,因该知道不锈钢不是永不生锈的钢,而是不容易生锈的钢

网友:
自然条件下只有黄金不生锈。

楼主:
谢谢前面的前辈指导和教诲,这材料我是知道一点点,不是很明白的就是里面加了什么元素,使得不锈钢不那么容易生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铬的添加量达到10.5%时,钢的耐大气腐蚀性能显著增加,但铬含量更高时,尽管仍可提高耐腐蚀性,但不明显。原因是用铬对钢进行合金化处理时,把表面氧化物的类型改变成了类似于纯铬金属上形成的表面氧化物。这种紧密粘附的富铬氧化物保护表面,防止进一步地氧化。这种氧化层极薄,透过它可以看到钢表面的自然光泽,使不锈钢具有独特的表面。而且,如果损坏了表层,所暴露出的钢表面会和大气反应进行自我修理,重新形成这种氧化物"钝化膜",继续起保护作用。
  因此,所有的不锈钢元素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即铬含量均在10.5%以上。
      其实更专业的解释应该从电化学的角度,但更深奥一些。非材料专业的不容易理解吧

楼主:
谢谢20楼朋友,说的很详细,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凡是有铬元素的材料,耐腐蚀都会好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