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发动机废气管漏机油咋解决?

楼主(2010-04-15):
如上……在机油量标准的情况也会流……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一般是油环有问题了,先换油环,

网友:
2楼说的有点像,但不在点上。发动机活塞环或气门密封件处下窜气严重了!你说的那个也不叫废气管,那是呼吸气管!

网友:
3楼稍谬,哈哈,
油环有问题,刮油不好,机油逆进汽缸,有些烧不掉的就排出来了,这是常规毛病,呼吸管在小型机的机匣上,不是一个东西,另外,机匣的油进入排气系统是不多的,除非导杆有大毛病了,另外两冲程也没这个毛病,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汽油机吧,小型通用汽油机上有一根用来呼吸用的管,如果汽缸盖罩上的膜片坏了或结构不行,就会这样,据我亲自对比,本田的结构比较好,都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