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渗碳、发黑都用什么样的工装悬挂或者固定零件?

楼主(2010-04-15):
求助:热处理工装
一般渗氮、渗碳、发黑都用什么样的工装悬挂或者固定零件?我们零件种类很多,大多是直径20mm以内,长100mm以内的芯、套类,现在采用铁丝拴绑后悬挂在架子上(费时费力),或者直接放在框子内(数量大,一般会倾倒或者用铁锹铲,对工件有损伤),都不太好。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注:我们的热处理设备都是比较老旧的设备,很原始。

楼主:
谢谢老鹰给提升了!这个网站解决了我不少的问题!

网友:
我们零件种类很多,大多是直径20mm以内,长100mm以内的芯、套类,现在采用铁丝拴绑后悬挂在架子上(费时费力),或者直接放在框子内(数量大,一般会倾倒或者用铁锹铲,对工件有损伤),都不太好。

用铁丝网隔开(象蛋格原理)

楼主:
谢谢,我想我有些明白了,我弄个试试看,不知道你有现成的样品吗?

网友:
谢谢老鹰给提升了
帮我们 不 少哦

网友:
既然原始就很难有合适的工装方式,虽然放在框子里有弊端,但是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吧

楼主:
是啊,想了很长时间了,都没找到好的办法,郁闷啊!!

网友:
我们这里也是用的铁丝加框,也希望看到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热处理要考虑工件在高温时在重力和其它力作用下产品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