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弯辊的做法及原理

楼主(2010-04-15):
以前在纸巾厂看到一种弯辊,辊子的两端轴头是用UCFL208轴承,辊面是橡胶的并有一定的弯曲,弯曲的方向不发生变化,辊面可以高速转动。一直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望赐教!!!

楼主:
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不知道内部的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我知道,在弯轴上装有多组轴承,并用挡圈轴向固定,轴承外圈装有隔套,每组之间留一点空隙,外面套上胶辊,利用胶辊的伸缩性能,转一圈,胶辊就伸缩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指点!能否告知胶辊是用什么材料的吗?

网友(2010-06-04):
你说的就是弧形辊。中间是一根通轴,压弯弧度一般20~50mm不等,用分节的辊体和链接销连起来。外面套上胶套。
轴:45号;中间辊体:20号无缝钢管册制。胶套:有硬橡胶也有软橡胶,还有抗静电橡胶。

网友(2010-07-10):
中间是一根弯轴。。。。

网友(2011-12-12):
弧形辊,辊芯用轴承链接,弧度由液压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