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桨式水轮机的导叶调节方式

楼主(2010-04-15):
求助:哪位大虾能知道转桨式水轮机导叶的调节方式,听说有缸动式和拐臂式,不知道什么结构,有什么区别。
期待哪位告知!

网友(2010-07-22):
楼主你说的是导叶还是叶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叶片实缸动式的具体我忘了,连接部分在转轮体内部。导叶的控制是靠控制环带动拐臂,拐臂带动导叶来转动的。如果你想了解,可以去水轮机制造厂看看,导水部分在运往现场之前是要在厂内预装的。

楼主:
其实我主要问的是叶片的调节方式,转桨的。

楼主(2010-09-07):
2楼的知道么,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2011-08-03):
看看这个是转浆的

网友B(2011-10-25):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是转浆的

应该转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转不了吧?????

为什么?????

网友(2012-11-11):
能转。图片是拐背式了吧。  看原来好像是的。 缸动式是靠里面的操作油管来使浆叶动作的。一个开腔和一个关腔。不知道帮到你没有?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问的是叶片的调节方式,转桨的。

缸动式和拐臂式它们的工作原理不一样。缸动式是靠里面的操作油管来控制桨叶。一个开腔和一个关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