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远程控制系统---请教

楼主(2010-04-15):
最近想弄一套工程机械远程控制系统,主要实现如下功能
1:设备运行参数记录与远程监控
2:设备故障远程诊断
3:设备远程停机或锁机
拟实现的方式:本机数据PLC采集记记录,采用一种电气元件发射数据,数据传送,接入互联网,接收数据,网上操作与控制。
各位大侠想想应该怎么个弄法。

网友:
哈哈,你不必玩了,买一个数据摸快系统就可以了.全套都有

楼主:
哎 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啊

网友:
大虾 俺理解了
火车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实时传输下来,网络控制,
你认为如何,我见到那系统的实物

网友:
的确不是什么难题。关键是用户接受不接受,毕竟,这个通讯费用谁支付是个问题。

楼主:
4楼,火车那个系统是有线连接的,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无线连接的,5楼,你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么我请教下您,不用管费用以外但从系统设计来讲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6 楼大虾,玩笑了,火车的不是有线的,那是以前的系统了,现在是无线的实时系统,同时可以检测设备,车内状况,包括GPS 定位,以前是用在飞机上的,你不能认为飞机也用有线吧,
你咨询一下北京和上海的几家控制系统公司,你把你的要求说了,直接问价格就好了,应当没有技术问题,也不会有研究的必要,太陈旧的东西了,你5年前研发一下,可能还行,现在很便宜了,连工厂里距离远的设备,我们现在都不拉线,直接用蜂窝系统模块,编码,加密,加随路,就是用一下了,

楼主:
7楼,你有原理图没,发我们学习一下把

网友:
关键就是买的东西会不会用,哈哈
还是那句话,会用就是高手了

网友:
我看关键就是会“买”,至于用,卖家当然会教会你的。不教或者没教会你就退给他。

网友:
楼主为什么就不看看PLC的硬件手册呢?
方案图是到处有的,比如下面的,楼主满意吗?

网友:
楼主为什么就不看看PLC的硬件手册呢?
方案图是到处有的,比如下面的,楼主满意吗?
170809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所说是指远程控制,并不是远程通讯,毕竟手机无线通讯和卫星无线遥控完全是两回事。
其实楼主的话题值得大家注意,仔细注意一下,你会发现。用于PLC的通讯模块和用于远程无线遥控的PLC是有区别的。现在铁路机车上的无线检测、诊断、GPS 定位不能属于无线控制,对载入工具的无线遥控可不是敢说敢做的事。

网友:
大侠说的好,请大侠稍微解释一下。或者大侠给出个能不用工业级网卡和无线路由的以态网方案来。控制和通讯其实就是一码事,连接电缆就是一种通讯方式。
那位大侠简单介绍一下ProSoft Technology公司的应用案例。

网友:
大家不必争论这类问题,技术这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一切以需求为导向的,我们做过放在荒原的泵站系统,是大泵站的,对远程控制,及使用的可靠性,甲方有具体需求,有完整的技术要求,怎么做,满足人家的使用就可以了,关于安全问题,处理的方式非常多,可以用甚高频的短脉冲,短时方式,再怕人家干扰,还可以加随路的各种码,但你硬件要受的了,性能要够,
说一句废话,有人问过我,假如米国佬干扰你,你怎么办,俺说认输啊!就这么简单,米国佬可以干扰俄罗斯的巡航导弹,可以使它飞回去,当然干扰我没问题,但是它是否有这个必要,所以,谈可靠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性,这是以芯片技术为依托的,有些东西,较真,我承认有缺陷,但在工业领域可以玩,因为人家不会费劲干扰俺轧钢的,哈哈,
通用技术,有一个是否划算的问题,人家有的东西,可以使用,不必什么都自己搞,大家不可能都自己生产电机,一定是买的,就这个道理了,哈哈

楼主:
其实看了很多人的留言,我想说点别的,我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并不代表现在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产品,据我了解,北航以及河北一个公司他们做的产品完全能满足我开始说的性能。我认为,这里是一个技术讨论群,即使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产品,那我们也去了解它的原理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有些人喜欢拿来主义,有些人喜欢刨根问底,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现在的所有想法你到网上一定能找到相应的产品,而对于这样的产品,有几个人真的弄明白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讨论这东西到底是去设计还是去买,而是讨论如果我们去开发,会是什么思路。

网友:
在某些工业总线上,校验占有很大一部份的带宽,同样,只要有足够的带宽,校验是可以做得异常可靠的。别说无线了,工业总线就几十种,标准厚达8000多页,不知道的东西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