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至少拧几圈?

楼主(2010-04-15):
问题是:1张3mm厚的硬铝板,下面吊一个重物,大约5公斤,想用4个螺钉固定,

            请问选择多大的螺钉合适?
             选择M6X1的 ,可以拧3圈;
             选择M5X0.8的,可以拧3.5圈;
             选择M4X0.7的,可以4.3圈;
             选择M3X0.5的,可以拧6圈;

到底是考虑螺钉直径还是考虑螺距(也就是拧的圈数)?请高手解答!!!

网友:
M4×0.7,铝薄材料本身教软,牙不能太细
有效圈数多,旋合长度与螺丝直径相当。

网友:
这个和《机械设计》上的连接件设计中强度计算有关吗?可以用这个理论解决这累问题吗?

网友:
5KG的重物直接可以用M3的螺丝搞定,不过个人建议上下加螺母加固,

网友:
安装允许的话,推荐钻通孔,背面用螺母固定

铝板上攻丝有乱扣的风险

网友:
上面提及的几种螺钉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铝板的螺纹不能是切削的,要用挤压螺纹!(如果攻是必须的话)

网友:
圈数似乎没有规定,如果要精确的话可以选用扭矩扳手

网友:
板上攻丝有乱扣的确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