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1250KVA的变压器,电压怎么降得这么厉害?!

楼主(2010-04-15):
我是做桥梁施工的,有台1250KVA的变压器,用两路300平方主线(每条400米)供给一个施工平台,每条线带2套钻机(包括空压机、除沙机),4月份以前还比较正常。300平方的线一条电流850A,一条700(都超了很多,也是没办法。线质量还不错,国标的,新线,用了5个多月),那时变压器出来的电压是420V,钻机设备启动后电压都还有380V。4月6号变压器烧了(是油不够引起的,线圈没事),修好后回来用,变压器出来的电压是420V,有一路线700A电流的时候电压就只有360V了,到空压机启动的时候只有340V了,另外一路线也差不多。相同的电流经过时候压降是原来的3倍多。我这里有三个电容补偿柜,有两个(250KVA)直接对每路线进行补偿,有一个(360KVA)直接对变压器补偿,补偿柜都是自动补偿,功率因素一直在0.9以上。一直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也许是电网电力不足造成高压侧压降增大。若是考虑低压线的电压损失最好是就地补偿。

楼主:
我是五台变压器环网的,其他四台都没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上有个开关,调压用的,共3档,看看是不是拨到最高档了。
必须注意,变压器和高压线断开后才能够操作,否则性命不保,切记!!!切记!!!

网友:
楼主你能吃准“线圈没事”吗?“变压器烧了”有没有冒烟?修理时有没有吊芯检查?

楼主:
那个叫分接开关,一共有五个档,我停电时调过,现在调到四档,变压器输出电压现在420V。

楼主:
修理时我一直旁站。检查线圈主要是测量线圈的电阻,还有就是30KV的耐压试验,我都在旁边,要不的话试验肯定是通不过的。修理的时候有把芯吊出来的,因为当时分接开关都烧坏了。变压器烧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但是我估计是有烟的,因为维修的时候把盖打开内壁都是黑色的。

网友:
有没有找到造成“油不够”的原因?还有,里面的旧油是否放尽之后,清洗干净再加新油?
有个不好的预感,这台变压器还会烧第二次。有条件的话还是赶紧备份一台。以免耽误施工。

网友:
不好理解。电网是正常的,变压器只换了分接关,线圈没动过应对输出参数没影响。换或过滤变压器油只对绝缘性能有影响,又经绝缘测试无问题。380V850+700A也没过负荷,低压线截面面积偏小的电压损失也只在电动机侧。是否存在接触不良呢?

网友:
分接开关以及线圈接头如有接触不良,立即会以热量的方式反映出来的。
烧过的变压器,其内部绝缘受损是毫无疑问的,绝缘测试只解决对地,线圈匝间如有轻微短路,是难以用测电阻的办法来发现的。还有,运行中变压器油温情况与其它几台比较有无异常?

网友:
这个大的电压器我还没用过,
壳体是否有损伤,有可能是漏磁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9#所说接触不良是指低压母线影响电压的测量。绝缘测试即有对地也有相间及高低压之间,这不影响输出电压。“线圈匝间如有轻微短路”对电力变压器而言最轻微也就是一匝(圈)这是绝对不能运行的。据经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现象是电源缺相前电机不易启动,但有多台电机运行后缺相了对单电机启动并不困难。

楼主:
油温都比较正常。旧油是全部都放过的,全部加的新油。CMX,我说得电压低就是电动机侧啊,变压器出来的电压一直都有420V,现在也有420V。电压从变压器出来时有420V,300电缆末端就只有360V了,在到电动机那里就只有340V了。

楼主:
以前油不够时因为有点渗油,我也发现了,当时有点侥幸心理就用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输出即有420V的线电压那为什么还扯上变压器呢?电压损失不明显在低压电缆上了吗?把补偿电容移至电机处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小低压电缆的电压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