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马达的油口问题

楼主(2010-04-16):
我单位很多地方用同步分流马达,我在书上看到油缸上下终点位置补偿靠溢流阀和单向阀.但目前我单位的同步分流马达有3个油口,一个进油、一个出油、另外一个进卸油管(未进回油管)。溢流阀的溢流油液回卸油管是否存在问题?另外单向阀怎么补油?
问题是这种油路我们已经用了2年了。晕。同步分流马达用的是CASAPPA的。
期待大家解答。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
第一:溢流阀的溢流油液是不能借到泄油管路中呢,首先存在管路压力波动,重要的是会影响泄油管的压力,使得马达的壳体压力上升,造成轴端油封损坏和壳体破裂的危险。
第二:用单向阀的补油原理主要是单向阀可以做为背压阀,对主回油管路造成回油压力,一般为3BAR到5BAR左右,回油背压的大小和具体使用哪个类型和厂家的马达有关系。回油路产生背压的好处是马达不会产生超速现象。

网友:
我们是专业生产同步分流马达的厂家,你所提到的问题比较专业,希望能通过电话联系到你。再此留下我司电话:0531-88346992-805,杜先生

网友:
马达不能自动补油,需要设计师设计5bar背压外界补油辅路

网友:
版主,你好强啊,对我们的产品这么了解。宁夏那边我们似乎没怎么卖过同步马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