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酒精和水的比例关系---请教

楼主(2010-04-16):
我们的产品涉及液体酒精和水的比例关系,我们目前使用比重的方式来测量酒精和水的比例,但是这种方式经常会因为比重计被杂物污染而导致误差。我想请问的是,除了比重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测量和控制酒精和水之间的比例?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看你是在哪个阶段测了,混合前还是混合后。混合前当然有很多方法测。混合后恐怕方法不多,查一查传感器看有没有专业测量酒精度的传感器。

楼主:
要测混合后的浓度 请问有什么方法呢? 谢谢
要看你是在哪个阶段测了,混合前还是混合后。混合前当然有很多方法测。混合后恐怕方法不多,查一查传感器看 ...
引用 网友A:

网友B: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学习学习!!!!1111111

网友:
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

楼主:
我们需要这个溶剂和另外的溶剂混合 然后到一定温度后清洗一种特殊的设备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学习学习!!!!1111111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