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焊是怎么焊的?

楼主(2010-04-16):
如果要用到胶水,应该用什么样的胶水(最好推荐几个牌子),焊接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注意点吗?

楼主:
高手们去哪了????????

网友:
坐下来,等待高手的到来

网友(2010-08-10):
高手啊??????在哪里!!

网友(2010-11-21):
只知道胶粘接。。。。

网友:
塑料焊接,百度一下。胶粘的强度咋样?

网友:
应该是一种焊接工艺,电源和参数不同吧

网友:
没用到过

网友:
塑料焊接除了胶黏应该有
超声波,和热融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