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的振动噪音处理--请教

楼主(2010-04-16):
台式机是在08年9月底配的,华硕大机箱,E7200的U, 技嘉大主板,蓝宝石3850系列的独显,希捷7200转单碟硬盘。
买回来放宿舍里感觉噪音很大,晚上开机正常工作时3,5米开外也能听见嗡嗡的声音,烦人得很.
09年搬家后,因为靠近马路,白天还好--背景噪音大嘛,晚上关窗后仍然让人心烦.

灰尘清理了几遍,机箱上也压了几本书,机箱底部垫了条毛巾,都没啥改善。

琢磨着是不是显卡散热风扇的转动造成了机箱的共振,今天去弄几块鼠标垫贴机箱上试试。更好的减震材料是有,可不知道去哪买,如earsc的东东。

大侠们有什么高见?

网友:
我的机子偶尔开机是也会“呜呜”响,一阵子后就没事啦,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网友:
先得找到噪音来源,才好对症下药啊

网友:
觉得主要是电源或CPU风扇与机箱共振。。。

网友:
主要是风扇噪音,包括电源,CPU,显卡,
换风扇也可以,有静音风扇,但要银子,不用风扇用水冷也可以,我们给有些实验室配这类水冷,包括水冷机和水冷器,现在有些讲究的富人也用,追求静音水平,但私人没必要,就看你讲究到什么程度,讲究就花银子,
我办公室也用一般风扇,定时用吸尘器清理,但两年以后,轴承磨损以后,自然就声音大了。

楼主:
我的机子偶尔开机是也会“呜呜”响,一阵子后就没事啦,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一直都那么嗡嗡的,郁闷呐

楼主:
先得找到噪音来源,才好对症下药啊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排除法还不是很好做啊,实在不想把一个个地拔掉再开机检查,也许拔掉某个就熄火了

楼主:
觉得主要是电源或CPU风扇与机箱共振。。。
引用 网友C:

我更倾向于怀疑显卡,因为在机箱中它是近似于悬臂固定的,上面有个散热的大风扇。 而主板和机箱电源固定都很刻靠

楼主:
主要是风扇噪音,包括电源,CPU,显卡,
换风扇也可以,有静音风扇,但要银子,不用风扇用水冷也可以,我们给有些实验室配这类水冷,包括水冷机和水冷器,现在有些讲究的富人也用,追求静音水平,但私人没必要,就看 ...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耳朵能分辨出是哪个频段的噪音,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哈哈

网友D:
要是我耳朵能分辨出是哪个频段的噪音,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哈哈
引用 楼主:

打开机箱,把耳朵分别凑近显卡、CPU、电源等各处倾听,应该很容易找出噪音源的。
再不行,就使用排除法,先拔显卡,再拔CPU风扇的电源插,如果还在嗡嗡,那肯定是电源风扇轴承磨损了。

楼主:
打开机箱,把耳朵分别凑近显卡、CPU、电源等各处倾听,应该很容易找出噪音源的。
再不行,就使用排除法,先拔显卡,再拔CPU风扇的电源插,如果还在嗡嗡,那肯定是电源风扇轴承磨损了。
引用 网友E:

先用这招了,不行可能就是机箱“被”共振了,到时候我就贴几个鼠标垫,呵呵

网友:
我的机子偶尔开机是也会“呜呜”响,一阵子后就没事啦,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于显卡或CPU风扇轴承磨损间隙增大,造成油膜振荡,运行一阵后发热膨胀间隙减小就好了

网友:
早点 买台新的吧。。。。。。。

网友:
哪能买新的呢?任何东西要用到不能用为止,我鼠标上午老是闪,到百脑汇刚买了个新的,旧的是激光管坏了,到中关村一块钱可以买好几个,等攒一堆一块换一下,哈哈,

网友:
先得找到噪音来源,才好对症下药, 上的油

网友:
1. 很多风扇是含油轴承(虽然上面写的是ball bearing)的,用不了一
年就会干涸,噪声增加(这是震动)。 主要特征是转一会就好了,或者
踢一下机箱声音就会消失或明显变化。

解决办法: 拆开加油(不要用缝纫机油或者变压器油等比较稀的,而是脂状的)。
           如果风扇是轴承的,抱歉,你得换轴承,加油是不顶用的。

2.对于那些定速的风扇,在风扇的回路上串4-8个二极管(从手机充电器里拆吧,多的是),
电压适当降低导致转速下降(保证冷量的情况下)噪声(这时是风声)会降低。

3.用更大的风扇减速后去替代过去的风扇。然后用热熔胶粘在合适位置

我的老机这么搞过,把耳朵贴近机箱只能听到很弱的声音。

在做上述工作的时候,顺便打扫一下所有能看见的灰尘,反复用酒精棉签擦拭内
存、显卡的金手指和芯片引脚,把CPU和散热片之间的旧导热层清除并涂上新硅脂,
你会发现机器比以前稳定多了。

网友:
我以前上班用新电脑,声音像战斗机,几天下来受不了,只好锁到桌柜里,周围塞满海绵,强那么一点。

网友:
这都是什么办法啊。。。换个风扇叶就几十块钱啊

楼主:
这都是什么办法啊。。。换个风扇叶就几十块钱啊
引用 网友F:

风扇没坏,新的时候就有嗡嗡声。

今天4块鼠标垫贴上了,还加了本牛津高阶字典压机箱上,嗡嗡声音还是有,似乎没那么强烈了,
手摸机箱侧板,有一边的震颤相当明显,另一边因为和机箱主体通过泡沫类接触而没有震动. 按住震动那块声音下降明显。
我穷人,玩不起过街大侠建议的水冷,也是电路菜鸟,玩不转动静之间大侠建议的加电阻降转速法。

打这些字的时候感觉声音小多了,也许我的方法还是起作用了,呵呵

谢谢各位!
以后机箱还是得买结实的,您看戴尔的品牌机主机至少二十来斤,噪音就没我这个强

网友(2011-03-01):
电脑中的战斗机!

网友:
主要是风扇噪音,包括电源,CPU,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