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研究一下这个基准B

楼主(2010-04-16):
几个同心度总是保证不了,我认为毛坯面不能做基准。不知各位高人有何看法?要用定位销?那就是两付工装了

楼主:
当前是在加工中心回转工装先加工φ8孔,然后调向180度,用成型刀加工三个台阶孔,但是同心度总是超差

楼主:


楼主:
斑竹把贴删了吧,没法发图

网友:
读书老师都有教,毛坯一般不能作基准,必须先加工出一个辅助基准面出来!

楼主:
总算贴上图了,老马哥帮我看看,老外的基准选择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补充一点,此工件为铝压铸产品。图纸要求同轴度的基准B在抽芯孔。

网友:
关于“毛坯面不能做基准”的说法,在国内读书是被老师奉为圣旨的,
但接触了美标形位公差标准ASME Y14.5-1994之后,结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有不同看法,供楼主参考。

机械硬盘的盘体,也是铝合金压铸件,其内部安装电机,磁头臂组件等平面及内孔处结构尺寸和公差要求都是很严格的,达到微米级,必须通过机械切削加工达到,
加工开始的初基准就是毛坯面基准A (盘体顶面),使用基准A加工出地面基准B和同侧其他特征如PCB板定位面,然后使用基准B加工盘体内部精密尺寸。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加工开始到客户收到货物检查,大家都是使用的一摸一样的夹具。因为夹具不同导致基准出现偏差以致大家测量结果不一致。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测量时都使用盘体底面基准B,但生产商使用那套加工时用的气动夹具,而我们只是制作简单的夹具来定位基准B , 测量结果会有不小差异。 供应商检查时合格的,而我们的结果是不合格。只要偏差不大,这时候我们会选择相信供应商的结果。 因为加工中使用气动夹具会使盘体稍微变形--刚度高而更便于加工,到我们这没有夹具就回复自由身了,所以差异是难免的。

楼主:
其实楼上所说的与老马哥说的一样,你的基准A其实只是辅助基准,真正的基准是加工后的基准B。所以你说的不能算是毛坯面做加工和测量基准。

网友:
不对吧,看图基准B是9.4的加工孔孔壁,而不是8的滚压面啊

楼主:
基准B是带斜度的压铸件成型孔

网友:
我看此图感觉基准B就是此区域图中的基准A啊
一般的要求都是对于基准B来的啊
再有基准B与基准A之间的关系的话只是整体位移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