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料倒角---请教

楼主(2010-04-16):
各位高手好!
现有一问题请指教:
1440X30X3.0(长X宽X厚)条料四角倒角R0.5,量大,要求连续作业.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买一个倒角器,就电机带飞刀盘,加上导向

网友:
你是不是要倒1440X30的4个角?如果是可以把一定数量的料叠在一起后同时倒角。

网友:
做好口型模,拉削
或滚压加工

楼主:
滚压加工?朋友,能不能说详细些.以前用过铣削的方式加工斜角,但由于振动待等原因,加工面质量不好.
用过拉削方式加工圆角,但在加工面上有拉皮现象.这两种方式都不理想.
如果用滚压,圆角处的材料往哪里流动,会不会在近处形成另外的皱痕?

网友:
两工位复合,一台设备完成

先铣削,再滚压

网友:
楼主说一下条料是何种材质?还有,"量大",大约多大?

网友:
说一下条料是何种材质?
在龙门刨上能行吗?

楼主(2010-05-21):
材料为Q235,条料.只要做成了一种,相关的事项就好解决.刨削不成,效率低

网友:
作个简易工装将两大面压实,一长边高出工装且与工装平行;
用高速钢作一仿行刨刀,装在代把手的刀盒上;
人工推刨即可。

网友:
问题不太清楚。可以帮你做台设备,但须进一步交流。qq1343024437

网友:
如果,角的质量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倒角机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