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套齿轮的用处---请教

楼主(2010-04-16):
在齿轮变速机构中,使用空套齿轮有什么用处的!!
今天看张主轴装配图看到有使用空套齿轮,不知道它起什么作用的,希望大虾能指点!!

网友:
一般是变速传动机构的介轮,用在多轴系统,保障各对的啮合,

楼主:
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否?

网友:
空套齿轮是指介轮或惰轮吗?
它的作用1.可以改变轴的旋转方向,2.连接两根轴距较远的轴。

网友:
补充:
在回归轮系中,使用空套齿轮可以减少中间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