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孔如何切除?如图

楼主(2010-04-16):
各位高手:
请帮忙看一下这张图纸有什么问题,这是老师傅手工画的,特别是锥面上的异形孔与3-3.5好像会相交,我用三维模拟了一下,可是不知道异形孔怎样切得出来,就是箭头方向的切除操作不知道切除终点何在?切除时该选用给定深度、成形到一面还是成形到实体?请多多指教;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试一试选择成形到某一面的选项。
如果成形到那个斜面有问题的话,做个水平分中的辅助面,然后成形到该辅助面。

楼主:
这两种我都试过,就是要切过,选择这两个面的话会一直切到右边端面上去,哎!真不知该怎么画

网友:
尺寸21.83是什么没看懂?你抓的图太小了,看起来不爽。
右视图的直径10和5.6指什么地方,实在看不清了。

网友:
模型是10版的,仅供参考。有几个尺寸定位可能不对,实在看不明白了。

网友:
楼主你那21.83是指哪儿的尺寸.我做了一下,可能与3-3.5孔相通了.不过有待确定21.83那个尺寸.

楼主:
21.83是锥面的角度,10是左端面166.5度锥面外圆直径,5.6是3-3.5孔的中心均布直径,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图片弄大,大家可以把图片另存在自己的电脑上看看

5楼的是怎么切的,我老是会切到外面去,能说明一下吗,我用的是09版的

网友:
我用的是成形到下一面

楼主:
我用成形到下一面作不出来,模型错误

楼主:
看来我只有分段切了,照理说一刀下去应该能切的,怎么我就是切不出来,各种角度的辅助面都试过,都不行,难道这是sw的一个缺陷?
为什么没多少人响应呢

楼主:
这是我分段切出来的,还是没能切到底,看来图纸确实有问题,虽然是这样的结果,但老师傅的手工和空间想象还是值得我们现代的电脑制图人员学习和尊敬的

网友:
可以试试扫描切除,截面沿45度斜线扫描。

楼主:
各位大师为什么不亲自试一下呢

网友:
我觉得楼主无法使用“成型到下一面”,是因为你异型孔的草图基准面位置不正确,从草图基准面(也就是拉伸切除的起始位置)到实体之间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才会提示建模错误。楼主可以尝试做一条与圆25相切的辅助线,以辅助线和上视图基准面做辅助面绘制图形,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楼主的标注方式和我们公司的标准有差异,可能我附件中上传的模型也有错误,楼主可以看一下,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14楼的果然是高手,学习了,一次性就搞定了,谢谢啦!

网友(2010-05-31):
可以成形到下一面,楼主那个怎么不行???

网友:
貌似没有难度,,,,,,,,,,,,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来

网友:
我也画了一个出来,输出的CAD格式没有画剖面视图,不过几个定位有问题,如三个深孔,异形孔的定位基准原来图上未清楚。

网友:
好像原来的二维图有些问题

网友:
14楼果然强人,应该就是这样解

网友(2010-10-23):
用成型到面应该可以,不行的话自己做个辅助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切除到基准面就可以了!刚好中心!

网友:
搞了半天,结果证明俺还是个菜鸟,学习了,呵呵~

网友:
向14楼的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