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箭头样式应用于全部文件

楼主(2010-04-16):
如下图所示,文件属性里每次修改很麻烦,能不能一次改好后应用于所有文件

网友:
修改好系统选项和文件属性后,保存为?.prtdot或?.drwdot模板,下次使用时,直接调出模板!

网友:
零件,装配体,工程图应该做属于自己的模板,这样就不要经常改了

网友:
要想对以前的文件都换,可以用宏来完成

网友(2010-06-13):
只有换模板了。文件属性里的修改只对当前文件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