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成CAD时如何保留线宽

楼主(2010-04-16):
RT,每次都要重新更线宽太烦了,有没有什么办法保留线宽???

网友:
sw转cad不会对丢失线宽数据的吧。
或许楼主操作有些不太对。
另存时,窗口右下角有个选项按钮,点进去设置一下即可。

楼主:
我知道了,原来是SOLIDWORKS中线宽设的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