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这样的低速电机,哪里可买到?

楼主(2010-04-16):
小弟现在需要做一个检测用的平台:
要求能够以0-30r/min的速度进行可控的变速 (这个自然是靠变频器来处理了),再有就是要提供150N.m的转矩。

由于平台大小有限, 希望不加装减速机, 直接找一个低速电机来用 。请问大家有无我需要的电机信息啊?
尺寸、质量、安装方式、重量、使用注意事项等等
还请大家告知。谢谢!

网友:
150N.m的转矩。 不加装减速机

你慢慢找吧

网友:
30r/min的电机没见过,即是有要达到150N/M的转矩体积必会超出减速电机体积的好多倍数。

网友:
力矩电机,就怕你接受不了它的价格,嘿嘿

网友:
只有力矩电机才能做到了。具体上百度搜搜吧

网友:
楼主可以选用自带减速机的电机,SEW有此产品,直接联系吧。

网友:
楼主需要的扭矩如不使用减速电机,只有使用25KW的伺服电机了,但这电机价格和体积可能您不好接受。您的转速只要求0-30r/min还是建议使用1.5KW的铝壳1:50微型摆线减速电机。

网友:
可以加装谐波减速器,高转速和低扭矩输入,低转速和高扭矩输出。
1000转/分钟和0.35千瓦输入,可以得到12.5转/分钟和200牛顿/米的输出。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是的低速电机以前也讨论过,是YDS型低速电机,即Y系列普通电机与谐波减速器的组合。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小弟已经订购了一台回来测试 不行再换了

“减速比是90 功率是0.75KW 额定转速是16 通过变频器可以调到需要的转速”

这是电机厂给我的答复= =

网友(2010-05-17):
你做什么工作的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