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卧式锯床锯带扫齿或断开的原因?

楼主(2010-04-16):
用4028锯床夹3根冷拉38X38方钢来切,切削速度(锯带的线速度)约50m/min,从锯带接触材料到锯断,刚好1分钟,算下来切削量每分钟50平方厘米左右,一两天锯带就扫齿了,总切削量约8000平方厘米,不知道正不正常?
锯带用的是43齿(卖锯带的人说的,我不懂这个),对照机械加工手册看了一下,齿形应该是对的
切削液用的是一般的乳化油

网友:
我们下不锈钢约37m/min,85面径大约4分钟,一条锯带下200多一点。
切削液用的是一般的乳化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