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铰链孔加工方法.

楼主(2010-04-16):
如图:
   在铰链上加工8MM的孔,(机加工).材料为铝.
需要在简单机械上加工,如仪表车,钻床.一次加工完成.
                   在此先谢各位了.

网友:
你说的是固定孔还是转动孔???

楼主:
不好意思....转动孔...

网友:
转动孔应该在挤压成形时就挤出来,不需要二次加工。

楼主:
胚料精度不高,所以留有二次加工余量的....

网友:
挤压成形铝型材精度完全可以满足,你把简单的事做复杂了。

网友:
买现成的!!!!!!!!!!!!!!!!!

网友(2010-05-16):
有留余量就用钻,或是用铣。

网友:
直接用扩孔钻,要求高一点的话可以用沉头钻,

网友:
量大的直接用模具冲出来,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加工的,量很少要是用机加工,就用线割割外形内孔,再上铣床开槽钻孔,最后抛光,这样孔同心度好,精度高。

网友:
他的关键是防止钻孔时跑偏;
保证钻头合格,装夹合理;仪表车和钻床都可以实现。

网友:
怕跑偏,可以考虑加个钻模的

网友:
就是喜欢你的帖子,没办法!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