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传动---请教

楼主(2010-04-16):
问大家:什么样的传动类型,传动间隙小,而且成本很低?

网友:
寿命要求不长的话,精密蜗轮蜗杆的价格最便宜,而且间隙大了后可以调小。寿命要求长的话,Rv摆线针轮结果比较合适,价格也比较贵。如果传递的力矩不是很大,可以采用消隙渐开线齿轮,成本应该很低的。

楼主:
我要达到二三分以内,估计涡轮蜗杆的不行吧,且效率太低了,RV的制造成本太高了。有一种变齿厚齿轮,但这个也不好加工。滚珠丝杆的传动怎么样。

网友:
摩擦传动,只要两个圆滚轮加工精度高了,挤靠在一起就行了。

如果速度不大、功率小,绝对比其它任何传动都精密

楼主:
不错,如果在速度低的时候,是不是不适合呢,如果在这对摩擦副的上一级也有减速器的话,但上一级的减速器的间隙还是会显现出来

网友:
楼主把具体需求参数报上来才行,不然空对空,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

网友:
如果不愿意公开,发到我邮箱吧:goldfool@163.com

楼主:
目前我也没有具体的参数,我是想考虑一下:什么样的传动类型,传动间隙小,而且成本很低?我打算做一个传动,输入打算用齿轮传动,速比应该是百到千的范围,然后再接上个无间隙的传动,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