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离心风机能否这样使用?

楼主(2010-04-16):
在设计一烘干设备,需要大量的风及四五十度的温度,我能否用离心风机吹过加热芯,吹进箱体,然后再从箱体通过封闭的管路引回到风机入口。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这等于从风机的出风口用管子连到了入风口,总感觉这样有问题,但没有相关方面的知识,求前辈指点。

网友:
那样的话你的温度可能不止四五十度了。没有新风的话温度会累积升高的。处于节能方面来讲也不用完全放弃循环风的使用,可采用加入新风比例调节。既能调节温度又能节能使用

网友(2010-07-22):
应该在进气口再加一个新鲜空气进口,最好是可调节的 。。。

网友:
1、循环风是可以的,但要考虑设备轴承的耐温情况。
2、可考虑能调节加热芯的负荷,这样不是更节能。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喷漆行业都是这样用的,你和风机厂沟通好就行,要耐温的

网友(2012-08-22):
既然是烤干,那水份怎么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