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升不正常...请教大家!

楼主(2010-04-16):
      如图...   这是我们一台设备的提升臂油缸..
 今天去外地维修的时候 发现这台提升臂好像有点问题
      在我的建议下...   我们就把它的流量控制阀调了一下..
       在试机的时候发现  头回上下还正常      第二个上下的时候  上就感觉很费劲似的..
再调大点的话    也是头几回正常..之后又是上的很慢...
                   因此推断是 阀体里的 一个 工艺堵头松了(这个松了的话 提升油缸进油量受阻 上升慢甚至不工作)
  当我们去拧的时候   那个堵头有是紧的 没有松动..

      之后我么摸过油缸..  没感觉到震动..内泄的现象.

    再次请教大家     说说是什么问题~~
                  感谢~~

网友:
檢查一下 調壓閥(安全閥)是否有動過,

楼主:
調壓閥(安全閥)是正常的....  压力都是在设定值.. 没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