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盘粗精平面,那种走到方式比较合理?

楼主(2010-04-17):
铣刀盘粗/精平面,那种走到方式比较合理? 下面图示,你会选择那种方式加工?(粗加工和精加工)

一种是平行加工方式,顺逆铣混用.

一种是环绕加工方式,只是顺铣加工.

网友:
我感觉下面的比较合理

网友:
我会首先用下面,优先顺铣。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120秒,请不要灌水!”

楼主:
好象工厂里面用上面 平行铣 的比较多

楼主:
个人感觉 粗加工用环绕比较好,精加工用平行比较好

网友:
着两种方法都不是最好的。。。最近去了下三特的25周年卡车巡展现代铣削艺术讲座,上面的两种方法都被三特淘汰了,呵呵。。。。。。。。

楼主:
着两种方法都不是最好的。。。最近去了下三特的25周年卡车巡展现代铣削艺术讲座,上面的两种方法都被三特淘汰了,呵呵。。。。。。。。
引用 网友A:

单方向加工吗?估计很多工厂不会接受的

网友:
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平整的平面就用第一种方法,如果有很多岛屿或凹槽,就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偏偏我以前就是采用单向铣削的方式。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每刀之间的级差,因为每次走刀都在机床导轨的同一位置。
至于顺逆铣,我则看不同需要而选取。

网友:
对刀具,对机床消耗最小的方式是顺铣,在加上环绕,在拐角处用圆弧过渡,才是最好的。。。

当然不同的情况下,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楼主:
对刀具,对机床消耗最小的方式是顺铣,在加上环绕,在拐角处用圆弧过渡,才是最好的。。。

当然不同的情况下,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引用 网友A:

但是看外面工厂加工用环绕的比较少啊

网友:
单向走刀在高精度的工件上,在高速线性机床上还是很容易实现的。浪费的时间不多。这应该也是以后的发展趋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我没有去听山特的讲座之前,也是寻找最短的路径,去加工,时间上快了,但是总的来说,并不是最好的切削刀路,在说这样的切削刀路并不会慢的,

单向走刀其实也比楼主第一种的切削方法好很多,至少铣刀进给方向都是一样的,铣刀一直都是受一个方向的力,而不会一下顺铣,一下逆铣,对刀具损耗更大。。。

网友:
我觉得采用第一种切割方式比较好一些,就这两种方法而言

楼主:
单向走刀在高精度的工件上,在高速线性机床上还是很容易实现的。浪费的时间不多。这应该也是以后的发展趋势吧。
引用 网友C:

10米的龙门,想快速提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快速提刀也是快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的确如此,不过十米的龙门上加工的东西精度上是不需要单向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