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机与快走丝线切割,哪个好,精度咋样?

楼主(2010-04-17):
不知道这两个那个用起来好些  还有精度咋样?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了解点,坐下等人发言

网友:
我是干快走丝的
我知道的区别有  快走丝线切割   水切割
价格             2万以上        10万以上吧
功耗             1千瓦          大好多
工件材料         导电材料          大多数材料都可以
效率       几十到一百多平方毫米每分钟   比较快
精度            1~2丝               好像稍差一点
切缝宽度         最小0.1左右           好像1毫米
锥度加工       一般几度,有大锥度机型     不清楚
行程           一般几百毫米            小的1、2米吧

就想起这些了

网友:
水切割厚度有限制,太厚了好像割的边不直,具体多厚不知道,只是好象

网友:
还有还有,水切割,要添加石榴石什么的,可以增加切割效率,那个喷头算耗材,因为磨损很快

网友:
我只知道 线切割只能割割纯金属,要是上面有什么涂层啊 高分子啊 非导电的就不行了

网友:
水切割啥都行精度差点,快走丝精度好点智能割导电材料,再就是工件的大小有限制

楼主:
很 感 谢 3 楼 的 的 意 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