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换向阀的电压

楼主(2010-04-17):
我们这用的24V的电磁铁,带通电指示灯,力式乐的。请问电磁换向阀的电磁铁在多大的电压下才可以换向?

网友:
最好是24V呗。。不过多点没有事。。

网友:
上面应该是有注明的
    你用的是24V的
那就是24V 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24V以上的话
  只要是保险管没什么事...   线圈不烧的话
    就可以用!!  (呵呵..这话好像有点不负责哦)

网友:
空载时10-12V通常可以换向,考虑到液动力就不一定了。车辆上电源不稳定,电源范围为+/-15-20%, 16V-30V时常有的事 。

网友:
最好24V,电压高容易烧坏线圈,我曾将电压最高用到30V,发热很严重,很快烧坏了线圈

网友:
标准24V高点低点都应该可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写的是24V,应该最好就是24V吧

网友:
标准24V,电压高容易烧坏线圈。

网友:
偏差15%左右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15%有点多呢?一般不超过10%为好,如果是一个最大通径的电磁阀,在压力达到满压时,电磁铁的电压如果低于15%时,有可能换向困难吧。

网友:
一般电器电压的偏差在10%左右,但尽量不要长时间运行

网友:
应该最好是24VDC,这样比较合适

网友:
24V高点低点都可以的。(相差不能太离谱)

网友:
个人经验电压低于十七八伏就不敢保证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0-11-12):
上面应该是有注明的/     你用的是24V的    那就是24V 就可以了

网友:
在力士乐样本中的技术参数中可以查到,例如:力士乐的伺服电磁阀4WRPEH 6此阀标准是24VDC,最小是21V,最大40V,最大脉动不超过2V。

网友:
24V最好,额定电压的上下10%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里有朋友问到了电磁阀的电压要求!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电压是有什么提供的?
一般用什么电源电压稳定?
什么地方电压不稳定?什么地方电压稳定?

网友:
学习了,好多牛人啊,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