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学生加工下轴的键槽和孔

楼主(2010-04-17):
我是个学生请教各位师傅这轴的(已经在车床加工出轮廓)就少键槽和孔了
在线的师傅们能帮我下用铣床怎么把键槽和孔加工出来。还有工序用到的设备、刀具、夹具、程序能告知下吗
在此学生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V3XK`RFC(ZTF88V5A]A_J.jpg

楼主:
额图片显示不了也不能传到这里的空间里
照片在我的QQ空间里836583053

网友:
这里可以传照片,高级回复或编辑1楼,添加附件。

网友:
好东西啊!!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啊!!
中国机械社区有这个东西报价就简单了

网友:
兄弟,把图传上来啊,图不拿来你问个什么呢?

网友:
兄弟,把图传上来啊,图不拿来你问个什么呢

楼主:
不太会弄截图试过了不行 空间相册不能传

楼主:
谢谢管理员指点图会传了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前辈!!!!

网友:
加工方法到时不难,就是这键槽尺寸的要求也太高了吧。测量都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轴精度比较高哦
技术要求那写上  4.未注倒角0.5×45°   5.螺纹不淬硬
我就是来围观的

网友:
这张图尺寸是封闭的嘛!

网友:
只要铣床精度可以,这样的键是能铣出来的,新铣刀刃口用油石油一下,铣刀尺寸控制在3-0.02_0.03,就行了,孔如要放在铣床加工,只要用V型铁固定在机床台面上就行了。

网友:
看图,用铣床,和台钻就行了。

网友:
看看,长长见识也好

网友:
键槽从机械手册上查键的标准件可以确定槽宽和槽深的,不过要分明轴和毂上的槽是不一样的!还有加工槽时在槽的直角处留一个小圆弧可以加强键槽的强度,防止滚键!呵呵 不用谢谢呀

网友:
楼主:此工件一般加工手段很难控制你的图示尺寸,你的图示要求表面高频热处理,所有精加工尺寸必须高频热处理后完成(高频热处理工件变形)。外圆可以考虑用磨床,小孔考虑线切割,键槽加工暂时没有更好的加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