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车铝棒用什么合金车刀好?

楼主(2010-04-17):
如题,因客户对表面的工艺要求非常高,市面上各种个样的铝棒材质参之不齐,而铝棒又是比较难加工的材料,沾刀问题很是头痛的,我现在用的是YT15硬质合金车刀,觉得效果一般,除了YT15型号外,还有什么合金车刀比YT15好呢?请各位社友指点,谢谢

网友:
帮楼主顶上去,不知道楼主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高转数,小吃刀量,磨修光刃,用YG6试试看,我原来就用这刀车的,感觉效果还不错

网友:
加切削油试试。还有就是看看铝的材质再选择刀具,现在这么说很笼统,实际加工上在看了。

网友:
正常应该用yg类的合金刀片

楼主:
铝材质比较软,对车刀要求不高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不是软硬的问题,是指沾刀问题,铝合金属难加工材料啊

楼主:
帮楼主顶上去,不知道楼主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啊!
引用 网友B:
谢谢帮顶,我们要求表面粗糙度要好,不能有沾刀现象,那些车刀纹不能看到一深一浅的,纹路要有规律

楼主:
高转数,小吃刀量,磨修光刃,用YG6试试看,我原来就用这刀车的,感觉效果还不错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精车也是高转速,小背吃刀量的,YG6的还没试过,回去试试看,谢谢

楼主:
加切削油试试。还有就是看看铝的材质再选择刀具,现在这么说很笼统,实际加工上在看了。
引用 网友D:
有加切削油的,铝材很杂,都是非标材料,具体什么型号就不知了,好像没型号的

楼主:
正常应该用yg类的合金刀片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我对车刀根本一窍不通,之前用YT15是查车工手册的,也看过用YG类可以的,不知号数高好,还是号数低好?

网友:
应该用白钢刀来加工。或是用YG6 和YG8的合金,

网友:
建议还是用铝专用的数控车刀片。效率高质量好。

楼主:
应该用白钢刀来加工。或是用YG6 和YG8的合金,
引用 网友F:
已经试过了,白钢刀根本比不上合金刀,白钢刀只是锋利,但沾刀厉害,可能白钢刀和铝合金材料有较好的亲和力吧,谢谢建议

楼主:
建议还是用铝专用的数控车刀片。效率高质量好。
引用 网友G:
数控刀片只是用在数控车床上才能有效果的,在普通车床上根本不行

网友:
我建议使用SOEO刀片,加工AL,不知道楼主加工的是不是AL6061,还是AL7075呢?

网友:
楼主,你的观念out了,我们公司10年前就基本普车数控都是用机夹式刀片了。没有人说数控刀,刀片一定要数控车才能用的。你用了我想你会满意的,没用的话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除非特别的刀具才会自己磨刀的。效率提高个20%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好的工人又难找,这样的话随便个工人作出的话都不会差到哪去

楼主:
楼主,你的观念out了,我们公司10年前就基本普车数控都是用机夹式刀片了。没有人说数控刀,刀片一定要数控车才能用的。你用了我想你会满意的,没用的话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除非特别的刀具才会自己磨刀的。效率提高个 ...
引用 网友G:
呵呵兄弟,我入行才一年多,而且都是靠自己摸索的,很多东西我真的没见过,什么经验也没有,但数控车刀用在普车上确实不行,我现在一直都在用,可能我们的工件表面要求比较特殊吧,在我们珠三角这一带机加工很少见有这样要求的,零件的表面不能有一深一浅的刀纹

楼主:
上个图  像这样的表面就不合格了

网友:
刀片没要求,关键是刃的前后角。

网友:
可以上网 搜一下  77141595 天涯残月刀

网友:
用白钢刀来加工,要加润滑水。

楼主:
用白钢刀来加工,要加润滑水。
引用 网友H:

白钢刀沾刀很严重的,加工出来的表面刀纹比较明显,我们车铝都加冷却液的,不加冷却液,粗车根本车不了,材料受热刀头就沾死了,很危险的

网友:
铝合金属于易加工材料。
主要是考虑粘刀问题,最好不要干车。
设备允许条件下转速越高越好(不易产生积屑瘤)
粗车刀具材料:YG8 、YG8N 精车:YG6、YW1
精车取 ap=0.2-0.3mm,f=0.15-0.4mm vc=3-3.5m/s(180-210m/min)

网友:
个人建议用YG6X    或者KORLOY的 非常好用

网友(2010-10-05):
车刀非常重要,可以选择铝合金专用车刀,外面有卖的,要不就用普通的合金车刀,高转速,小进刀,用柴油来当冷却液!

网友:
对较软料加工没必要用硬质合金刀,那种刀刃口不容易磨锋利,车削时抗力大,表面不光是在所难免的。用高速钢刀是最好的选择,容易磨得锋利,车削时加冷却液,零件表面会像镜面一样光亮。

网友:
粗糙度要求非常高,精车可以用金刚石车刀。

网友:
如题,因客户对表面的工艺要求非常高,市面上各种个样的铝棒材质参之不齐,而铝棒又是比较难加工的材料,沾 ...
引用 网友I:

    你用错刀了

用高速钢把

网友:
车刀非常重要,可以选择铝合金专用车刀,外面有卖的,要不就用普通的合金车刀,高转速,小进刀,用柴油来当冷却液 !!!!

网友(2010-11-06):
要是想达到 镜面效果,建议你用 金刚石车刀,但是价格很高 300多一把!!!!!!!

网友J:
我想粘刀是因为段销槽开得不合理,和刀具表面不够光滑,后者可能性比较大,换砂轮试一试,或者你就买一个金刚石平行砂轮粒度细点,磨出来的刀具质量比较好

网友:
用 YT15 只要开好断销槽,选高速 低走刀 加冷却液,很好用呀!用白钢条易磨寻,保不住尺寸,不适合连续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粘刀是因为段销槽开得不合理,和刀具表面不够光滑,后者可能性比较大,换砂轮试一试,或者你就买一个金 ...

断屑槽开得算可以了,刀面是用金刚石砂轮修磨过的,非常的锋利,像刀片一样

网友:
加工硬铝料,最好使用高速钢刀,容易磨得锋利,也不爱粘刀,加冷却液还可以取得好的表面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