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盘液压系统设计---请教

楼主(2010-04-17):
正做一底盘液压驱动设计方案,那位大侠指点如用单泵+单马达+驱动桥,最大牵引力已算出,怎么选择计算泵和马达排量

网友:
排量根据行走速度和减速机的减速比来计算

楼主:
如是四轮驱动,那马达扭矩是除四分给四个驱动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