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三爪卡盘的夹紧力——请教

楼主(2010-04-17):
请问:普通卧式车床三爪的夹紧力与三爪扳手上施加的拧紧力矩有什么对应关系,是如何计算的呢?
因为在机加工车间看到加工同样的工件,不同的操作者施加的拧紧力矩差异很大
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已知被加工材料的强度、工件直径,吃刀深度、走刀量,工件转速如何选定拧紧力矩。或者已知拧紧力矩、夹持直径那么保持零件与三爪不相对转动的最小扭矩矩是多少呢?

网友:
好像没见过类似的介绍,书上对此多是一带而过。实际操作中也多是靠经验。

网友:
经验,,没有实际数据,根据卡盘精度来取值,相差很大

网友(2014-03-10):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