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现代车工几个会做?

楼主(2010-04-17):
搞机加工也有5,6年了,发现几乎没用过中心孔,再翻翻相关书籍(当然都是上辈人写的),中心孔对轴类零件是何等重要!

搞机加工如果不能做精密长轴,我看那个饭碗也不会长久。

最近车间准备朝这个方向发展,苦于书上介绍的一点皮毛,估计难度不小,在此希望高手们,多多指教,哪怕是一个提醒。

楼主:
还是提问较好。
2顶尖车精密长轴的先决条件:
1)轴两端的中心孔必须在一条直线上,即60度锥面的中心在一条直线上
2)车床前顶尖和尾架顶尖在一条直线上。

第2点可调试出来,问题是怎么打中心孔可以保证低1条呢?

网友:
中心孔分A\B\R三种型号,不同型号的中心孔用途不同,装夹方式也由于加工方式不同而中心孔不同。

游客

网友(2012-04-02):
这位专家说的对!!是三种不同的孔

网友(2010-04-17):
中心孔是需要研磨 不明白的不要问我  我懒得打字 自己找40来岁的师傅问去

网友:
中心孔分A\B\R三种型号,不同型号的中心孔用途不同,装夹方式也由于加工方式不同而中心孔

网友:
中心孔加工时:你夹的零件跳动不能大,通过尾架钻中心孔!

网友:
有专业打中心孔的机床,两边同时打的

楼主:
这真是个提醒,我到网上去查一下。这种机床一般什么价位?

网友:
加工的工件没有加工余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