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CAM] CAXA图形怎么插入到WORD里面去?怎么转换格式?

楼主(2010-04-17):
CAXA图形怎么插入到WORD里面去?怎么转换格式?

网友:
CAXA图形另存为图片格式(.bmp),在WORD里面再插入图片。

网友(2010-05-19):
在word里有个插入可以直接画图的。
你试一下

网友:
直接复制就可以,但是效果不是太好。最好就是保存一个图片的格式,然后插入。

网友:
1.输出成BMP图片格式,貌似粗细线显示不理想。
2.装个PDF打印机,打印成PDF文档,可以设置粗细线。
3.装个BETTERWMF,这个软件很适合将CAD图粘贴到WORD,加强粗细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