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导入SW中??

楼主(2010-04-17):
为何我按下图所示设置后还是显示这个效果呢???

这是我的设置:

网友:
怎么把SW导入到CAD中呢

网友:
直接打开DWG格式即可,这时你根据向导操作即可,之前你的操作是给导入到工程图文件中去了

楼主:
我是想利用CAD的图框制作SW的工程图图框,可是直接导入总是不能生成符合要求的图框

网友:
直接打开DWG格式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