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爪成喇叭口了---求教

楼主(2010-04-17):
我是干普车的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
卡盘爪成喇叭口了, 怎么解决啊 ?正爪 我想自己车一下, 但那样车不到头, 如果撑着车,再夹活儿时存在间隙 ,肯定不能正. 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
正爪撑着车,再夹活时没有问题的。我们经常这样。

网友(点评):
感觉可行

楼主:
端面螺纹和爪的间隙呢? 你们车完能跳多少?

网友:
换个新的不就完事了吗 ,爪子都成喇叭口了 用的时间估计也不短了吧

楼主:
是啊 但工厂抠门 不给换 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啊

网友:
不能老想着换新的啊,车一下应该可以的,车的时候最好是车你要装夹工件部位的大小,这样就会好很多,不好了在继续车。。。

我们就这样搞的。。。

网友:
拿个轴承夹在爪子最里面那一齿,直接车。。然后最后一齿放弃掉。。
这样还能用一段时间

楼主:
那样只能车一次,如果以后还想车的话就恶性循环了 ,一次得废一个齿。7楼朋友说的支口爪我们不缺啊。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个车完正而且可循环车的方法。谢谢你们的建议哈

网友(点评):
车完外面后夹管子再车里面那一齿,车时让里面那一齿内径比外面的略大一些

网友:
你可以考虑夹内孔啊,不一定要夹外园在车的啊。。。

在说了,车一刀,车个20丝应该够了的。可以车上很多回啊。。。

没齿了,还可以那去刨床上刨几个齿出来,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车爪子呢?正好当软爪用呀。拿3段A3棒料,均匀的焊接在3个爪子上,里面加个圆环,外面对焊接部分A3钢车端面,打孔,镗孔,配合你的工件尺寸想车什么尺寸都行。对小批量的活这样做只会省时间,而且定位快速准确。如果是新爪子谁还舍得这样呢?旧爪刚好

网友:
撑着车 夹着车都可以  撑的话需要加大点锥度 看卡盘的间隙大小  夹的话 镗完可以磨掉最后一个牙就可以 以后再镗的话把最后一个牙在磨小点就可以了

楼主:
恩 可以考虑

网友:
不能撑着车,要夹着车,你用一个薄一点的圆圈,夹到最后位置车啊,车到夹的位置边时再取下来,然后单独车后面那一点,把后面车大点,这样夹活就不碍事了,也和卡爪的间隙一致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我也是这样车的,但夹的不能太紧,卡盘的间隙如果大 ,夹紧了车出来会有锥度。

网友:
不能撑着车,要夹着车,你用一个薄一点的圆圈,夹到最后位置车啊,车到夹的位置边时再取下来,然后单独车后面那一点,把后面车大点,这样夹活就不碍事了,也和卡爪的间隙一致了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样的 啊 我们也是这样干的啊  节约而且再次利用啊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车爪子呢?正好当软爪用呀。拿3段A3棒料,均匀的焊接在3个爪子上,里面加个圆环,外面对焊接部分A3钢车端面,打孔,镗孔,配合你的工件尺寸想车什么尺寸都行。对小批量的活这样做只会省时间,而且定位快 ...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错呀,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车爪子呢?正好当软爪用呀。拿3段A3棒料,均匀的焊接在3个爪子上,里面加个圆环,外面对焊接部分A3钢车端面,打孔,镗孔,配合你的工件尺寸想车什么尺寸都行。对小批量的活这样做只会省时间,而且定位快 ...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不错呀,下次我也试试

楼主:
呵呵   交流交流  共同进步最重要

网友:
可以在爪子前面撑工件的地方焊三截圆钢,然后再夹一个圆环镗内孔,完后夹工件车掉圆钢就行了

网友:
拿个轴承夹在爪子最里面那一齿,直接车。。然后最后一齿,用一个套子夹在爪子最外面多车低点,
这样还能反复车了用。

楼主:
都挺好的建议 我会试的  谢谢各位对我的问题的关注和对我的帮助!!!!!!!!!!!

网友:
有时还真不如去买个新的,没多少钱.
活动间隙的了,怎么车都不行了.

网友:
撑着车的话,精度会不准的。你可以在刀架上加个小磨头 用磨削的方法加工这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估计你是小师傅吧,正爪应该也没问题的呀,找个好点的套套在卡爪上,反弹弹紧,然后精镗爪,应该很好的

楼主:
恩 我岁数是不大啊 我试过的  就是因为正反装夹有间隙 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而且如果用撑的方法撑的时候 爪是倒喇叭口 在镗的时候就得边走刀 吃刀量边跟进 不然镗完还是喇叭口 所以吃刀量控制不好还不行

网友:
26楼的建议应该不错,我以前见过,好像比较好。

网友:
好多热心人,长见识了,路过学习了.

网友(2010-06-02):
加持再里面那个齿,不用把最后一个齿废掉,只用把最后一个齿磨的比前面的齿低一些就ok,以后每次都可以这样

网友:
用最里面的3毫米夹着,镗正以后再撑着,把夹得那3毫米给镗比前面大一些就行了

网友:
用一铁丝撑外面的爪面,因为外面是正的,另根据铁丝撑的位置,内孔会形成一定的锥度,车的时候车一反锥度即可。

网友:
因为是旧三爪,那它肯定有比较大的间隙,你用加在最后肯定有锥度的,最好的方法是夹住棒料,车三爪外台阶。然后用车过的台阶撑着。用磨头来磨三爪。用焊三根棒料车方法也很好。不过电焊了三爪变形比较厉害。

网友:
自己车一下应该能用。

网友:
都说错啦,!!!!!!!!!找个完整的轴承外圈夹在最外面的齿上,车里面的,这样做出来寿命长一点。

楼主:
长见识了 谢谢了

网友:
不能老想着换新的啊,车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上的真的是太有才了  佩服

网友:
大家的意见都很重要,参考一下吧

网友:
零件精度要求高最好换新的  要求不高可以自己加工一下

网友:
先车一个圆环,边不要太厚。卡在卡盘的后边,然后镗三爪,连圆环一起镗掉就行了。

网友:
这种夹具还是换新的,自己做很麻烦的,火候不到还不耐用,

网友:
正爪最里面有一级几毫米的止口,可夹一垫片在里面再光车卡盘爪(垫片内孔略大于卡盘爪形成的孔)。

网友:
是个很无聊的问题,需要多实践。
1、长点的镗刀做个内镗孔,修正。
2、把喇叭口的一截补焊,然后再镗。
。 。 。
一个卡盘百来块钱,你们单位太抠门的

网友:
间隙大了不管怎么样弄还是会有锥度的。夹的东西越薄越容易产生锥度。夹个大点的圆棒,焊好车型腔再三等分。

网友:
干车工没有好工具是挺烦的,是我早不干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车爪子呢?正好当软爪用呀。拿3段A3棒料,均匀的焊接在3个爪子上,里面加个圆环,外面对焊接部 ...
引用 网友B:

    我就专门拿旧爪改造,嘿嘿。

网友(2011-07-27):
其实旧爪车一刀还是很好用的,不过夹持工件的尺寸范围不要太大,否则径向跳动很厉害,至于车的方法,楼上的前辈们都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后面一截再避空不就行了

楼主:
嗯  方法是很多啊                           。

网友:
可以到二手市场买一个进口的旧卡盘,很多进口卡盘的卡爪是合金钢制造的,特殊热处理,非常耐用,几乎不会喇叭口的。

网友:
同意16楼的意见,我们这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方法很多,看的眼晕了

网友:
有喇叭口大多不是卡爪的问题,而是平面螺纹磨损太厉害,并且是局部磨损厉害。这是因为长期夹持直径变化不大的工件所致。换平面螺纹后再车卡爪是最好的。毕竟一个3爪卡盘也要七百到一千多,47楼说只100多元我是不信的,估计你少看一个零。车爪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然后,像你这种用很长时间的卡盘反撑着车肯定不行。因为夹持和反撑时平面螺纹是2个不同的面受力,2个面磨损程度不一样,车出来夹活肯定不正。

游客

网友(2012-03-20):
还是前辈解释的全面。

网友:
卡盘间隙大了,没有办法修正。只有修正爪,撑着,摆一点角度,车一下。效果会好很多。但是肯定没有新的好。

网友:
我们厂就是在外爪上面夹一个内孔大一点的件,然后车内爪!

网友:
正爪撑着车,再夹活时没有问题的。我们经常这样,没事!

网友:
磨可以自己 磨的 吧不用卡东西

网友:
我们厂里一般都是在卡爪前端直接垫圈0.1厚10MM左右宽的的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