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用的比例阀老是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7):
现在我们单位用的比例阀老是出现问题,原因就是比例阀问题,但是具体原因还是搞不清,到底是阀芯犯卡还是比例放大器调节有问题,请各位帮帮忙分析一下,具体原因,谢谢了

网友:
比例阀对油液的清洁度要求较高,建议对油液的清洁度进行检验,以排除由于污染造成阀卡的问题。

楼主:
我觉得不是油液问题,因为已经出现很多此了,能不能在给个其他理由

网友:
就因为问题出现很多次,才判断是油液问题,应为比例放大板很少出故障,调节放大版的精密电位计故障也不会那么频繁,只有油液清洁度不够才会造成比例阀频繁故障,解决办法:先将油箱彻底清洗,再用过滤精度1微米的滤油机滤油,楼主可试试看。

楼主:
可是我们总共有三个比例阀,都是在同一个阀台上,并且也是同一个油箱供油的,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个比例阀有问题,其他两个从来都没有问题,请问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如果怀疑是比例放大板的问题,为何不将出问题的的阀的比例板和其他两个不出问题的阀的比例板对换呢,或者干脆换成新的,进行试验。
如果怀疑是液压油污染,则对液压系统进行彻底冲洗。

网友:
三个只有一个出问题就是阀的问题了

楼主:
你指的是阀芯有问题吗?当我觉得不是,每次出现问题,手动处理好之后就没问题了,因为没有比例阀,所以每次处理完后继续使用,但是一般使用上一个月左右继续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先导阀的机械故障可能性大一点,内置放大器的比例阀放大器一般不容易坏

楼主:
先导阀阀芯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不可能时好时坏的?

网友:
你的比例阀型号?N9是可手动的,应该是阀芯卡了,系统的回油堵塞信号有没有,初步判断油污染了

网友:
可以先考虑换个阀试试,毕竟换油的成本很高

网友:
你的比例阀带不带阀芯位置反馈?
把输出同反馈比较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比例阀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手动怎么处理的,是不是拆开洗一下,安上就好了,
三个阀只有一个出问题说明在这个阀附近有杂质产生,且量不大

网友:
跟据设备情况,制定冲洗计划,冲洗时拆下比列阀,使用P.T相通的冲洗板盖上。
冲洗后更换液压油,液压滤心。

网友:
希望楼主给出具体的阀的类别,比例阀也多了去了,是先导式的还是直动式,是压力阀还是流量阀
另外楼主说的故障也没描述清楚,是泄压还是压力过大
这些是判断的依据呀

网友:
你用比例阀控制几条油缸?同步用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不好意思,小弟没有吧问题说清楚,我们单位用的是力士乐的比例阀,带位置反馈的,直通式比例阀,型号为:4WREE型,O型,比例阀是控制油缸的速度,起调节作用,我们有一路手动一路自动,出现问题时用手动换向阀将油缸推起。

网友:
其他阀的类型呢?给个原理图看看也许大家会有更多的注意和见解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是拆装阀的话,都拆掉连阀块一起冲洗,然后检查油,

网友:
还有如果直接给电,阀能连续工作的话,查一下电气方面了,

网友:
楼主都没有吧出现的问题讲明白
让我们怎么说

网友:
如果是放大板的参数调节的没有问题的话,那应该还是油液的问题,这种阀对油的清洁度要求较高,NAS3级或4级吧

网友:
油污染导致,建议楼主在该比例阀前加装一高精度过滤器,

网友:
老是阀出问题
具体什么现象,是不稳定还是不动作
问题说的还是不清楚

网友:
大家认为,油的问题就会去换油,然后就说新油肯定没问题了,这样大家都错了,如果是油的问题,换油的同时必须清洁系统,系统包括液压回路上各控制元件和执行元件,因为虽然换了新油,可是赃物残留在系统里是很难清洁的,比如油缸里,管道里.

网友:
楼主是苏州金光的吧      ...........

网友:
一般都是油品太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