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零点漂移,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0-04-17):
求助比例阀有零点漂移吗?如果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压力,温度、流量、组件应力、磨损等很多原因会导致,一般加零飘电流。
主要是阀在实验台上和你使用环境的不同,以及使用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
比例阀无零位飘移,是阀芯正遮盖的,零遮盖的伺服比例阀有,加偏置电流,温度的原因引起的温飘和零飘是2个原因不同结果相同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赞同,

网友:
有可能是没有零位死区的伺服比例阀,或称高频响比例阀,或称闭环比例阀

楼主:
楼上的理解错了,不是伺服比例阀而是单纯的比例阀,只是起调节作用的。

网友:
最近在调试中发生了这种情况,在给定同样电流的情况下,冷车和热车的速度不一样,但用手柄达到同样的开度速度差不多,我们判断是漂移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