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粗糙度与面直线度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0-04-17):
请问一下粗糙度与面直线度是一样的吗?那位给讲讲?

网友:
表面粗糙度是指加工表面所具有的较小间距和微小峰谷不平等。而面直线度是用于控制直线的形状误差,其公差带是距离为公差值t的两个平行直线之间的区域。
这些知识点可以参考《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这本书。

网友:
晕。。。。。。。。。。。不过2#回答地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