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图纸技术要求---请教

楼主(2010-04-18):
钣金件(包括由钣金件焊接而成的零件)的图纸上的技术要求具体是哪些,另外如果要注明折弯半径应该是选择内径还是外径?

楼主:
论坛里有在生产一线搞钣金的吗?希望能提提建议

网友:
我毕业设计是钣金件的,有点不会啊

网友:
只要你标注清楚就行啦!

网友:
我看只要你把你的零件的具体要求的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吧,我个人认为设计就是用图纸把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清楚的告诉其他的人哦!

网友:
有一点卖弄了,见笑哦!

网友:
薄板一般就不注折弯半径,除非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加工方会考虑折弯系数的。
需要注明材料、表面处理等,5楼讲得对

网友:
技术要求就是你想要在这图纸里传达的信息。至于折弯半径的标注,一般都是标内侧半径。

网友:
我一般在技术要求中会注明:
1.未注公差要求
2.零件的一些细节要求(如:打磨毛刺等)
3.如果需要的放,还要注明表面处理方式要求
4.如果有焊接的话,还会要求对焊道的处理。

网友:
标内侧半径。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诸位!!!

网友(2011-04-22):
折弯半径的标注,一般都是标内侧半径。

网友:
图纸做完后,让不懂的人能看明白你就是大家了

网友:
怎么标都行,关键在于标注尺寸

网友:
技术要求是设计者要求的,不同的需要就要标不同的技术要求,折弯半径应该是内径

网友:
要看用途       ,一般是标内径和厚度!

网友:
主要是一些尺寸要求,相应的折弯图还是要有的,牵涉到焊接的还要有焊接要求,看楼主这个产品是断续焊,可以在技术要求里注明焊缝要求,也可使用焊缝符号表示。也可两者并用。

网友A:
零件的一些细节要求(如:打磨毛刺等)
如果需要的放,还要注明表面处理方式要求
如果有焊接的话,还会要求对焊道的处理
未注公差要求

网友(2011-05-24):
新手!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2014-01-03):
折弯半径标注内圆角。

网友:
1、未注尺寸公差按GB/T 1804-m;
2、去飞边、毛刺;
3、板材表面不得有划伤、碰伤、凸凹不平等影响产品外观缺陷;
上面是最基本的要求
4,折弯成型后需喷涂处理,喷涂颜色为*色;
5,需点焊位置焊接牢固、焊点处理干净;
折弯半径一般不标,有特殊要求的标内径

网友:
1.标注内经,容易折弯2.表面要求:清洁度、无飞边毛刺3.焊接方式,断续焊还是满焊,焊高4.未注公差情况下使用何种公差

网友:
别人看懂就行

网友(2016-08-11):
每个单位的要求不一样,多看看之前的图纸就会了

网友(2016-10-21):
应该是用在什么东西上的罩吧,涉及装配的位置特别注意下,其余标注能让人加工出来应该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是多个零件焊接在一起的话,建议分拆,焊接等要求标注清楚,未注公差标准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一些细节要求(如:打磨毛刺等)
如果需要的放,还要注明表面处理方式要求
如果有焊接的话,还会要 ...

很全面

网友(2016-11-25):
其实你只需标注零件各个外形尺寸及角度。不锈钢可以通过刨槽达到钣金内圆角接近0

网友(点评):
不锈钢可以通过刨槽达到钣金内圆角接近0 没太懂这个,,,有照片吗???

网友(2017-05-21):
多去车间看看

网友(2017-07-03):
我是来回帖的

网友:
一般标注内径

网友(2017-12-01):
我们厂一般标注外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