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画螺纹孔怎样画?

楼主(2010-04-18):
偶是新手,工作中常用到画螺纹孔,向大家请教 谢谢

网友:
偶也在找呢!!!!!
高人快来!

网友:
你指的是三维图,还是工程图呀

网友:
以前有帖子讨论过此问题,好象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

网友:
一般是装饰螺纹线就ok了

网友:
装饰螺纹线,或者你切一个螺纹,然后用EXCEL驱动,另存成库,以备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三维图

网友: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点啊

网友:
点菜单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网友(2010-05-18):
你是想画螺纹孔还是想要螺纹孔显示出来??

网友:
点菜单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如果想等轴测的三维视图想显示出来,要在工具选项里,选择“文件属性”---
& j* \3 G) `( @( s" n“注释显示”---“把装饰螺纹”和上色的都打勾就好了。

网友:
和楼主有一样的疑问,学习中

网友:
另一种方法是:试题螺纹,设定基准面---扫描切除---绘制螺纹草图---插入螺纹线(方向和长度自己选择)---退出草图---根据扫描切除提示要求选择。确定后就OK了。

网友:
点菜单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在画个三角沿路径扫描就好了

网友:
里面内外螺纹都有

网友:
应该使用螺纹线表示,如果扫描切除配合不易保证而且工作量很大

网友:
同意5.6楼的,不过6楼的能说明一下EXCEL怎么驱动?!谢谢

网友:
特征里面有个异性孔向导,草图作一个点,指定这个点为螺纹孔位置就自动生成一个螺纹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20#你说什么啊???
没有内容啊

网友:
excel 驱动螺纹怎么搞的  大家上个源文件 或者实例讲解 嘛  别讲一半 就算了  吊口味

网友:
想要的螺纹孔是这样的吗

网友(2010-06-21):
好像说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螺纹显示出螺纹形状

网友:
切除-》画装饰螺旋线    或者直接用 异型孔向导

网友(2010-09-17):
shi 的装饰线就好了 在插入菜单里点注解

网友(2011-04-30):
给出的是什么资料啊,最好有个截图啊

网友:
这个一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比较简单 先打出孔  在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第二种 就是用异型孔向导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螺纹口 选择定位打出即可

网友:
用特征装饰螺纹线即可,或者用扫描切除特征也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三维的就直接用异型孔向导就能出来了的(把装饰螺纹丝点亮)或者直接用螺旋丝扫描切除也可以的。

网友:
1.插入装饰螺纹线.2.用扫描切除.3用成形工具,先做一个外螺纹的丝锥,再进行装配完成后编辑要做螺纹的零件便可用模具-型腔.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