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跳动基准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8):
有一个长800mm 直径40mm的轴 两端有两个直径8 H7的内孔 图纸要求以这两个内孔做A-B联合基准测外圆的跳动 公差为0.02   如果我现在基准与被测要素对换 把轴置于V型铁上 测量内孔的跳动 那么这个公差如何定 还是0.02吗 各位兄弟能否给出一些如何确定这个公差的理论或数学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
长度很短,形状很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你的零件实际情况是很长,当然不可以转换,不可预料因素比较多

楼主:
就像楼主说的吧 “长度很短,形状很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那就说那个轴比较短吧 其实我的意思是他的基准转换后公差的如何确定 公差是如何得来得 以A-B作基准测量外圆是一个半径的变化量  当我转换基准后 置于V型铁上是 表的一个变化应该不是一个半径的变化量 所以我想知道他具体是什么的一个变化量 是如何确定的 是否有一些理论和数学上的依据 公式来计算

网友:
不能用V型块,因为用V型块做基准就包含了定位端的尺寸公差和圆柱度公差。
如果指定某一截面的跳动,可以用2个刀口尺组成V型定位面支撑截面处的外圆检测里孔。这样检测会加严标准,但可以计算实际的控制公差带。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帮我介绍一下 定位端的尺寸 吗  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虽然用V型块做基准就包含了定位端的尺寸公差和圆柱度公差,但存在的误差同样也转换到被测孔,也能反映相关的同轴误差(径向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