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刀的切深

楼主(2010-04-18):
为什么薄的截断刀片不能切断大直径的棒料!

网友:
要切多大的棒料?

楼主:
比如说,用2mm的切断为什么不能切断100直径的圆钢。

网友:
呵呵,找到那么大的刀把再说吧。你想想看呢。想切100的料,那么最少刀把上切断部分要51长。由于刀把上刀片夹持部分要比刀片薄,就算1.8毫米好了,你试试强度够不够??100以上的都不建议使用割断刀切断。强度和寿命都是个问题。

网友:
100的直径,用2mm的切刀有点夸张,至少要3mm宽的刀片

网友:
这么大的料  尽量稍微有宽一点的刀具 强度好些

网友(2010-07-15):
只有京瓷有号称2个切100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