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成CAD时如何才能保证一比一呢?

楼主(2010-04-18):
solidworks转成CAD时如何才能保证图形比例一比一呢?

网友:
输出时选择一比一就行了啊

楼主:
我试过了不过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不可能,你转为工程图之后,在随便点哪个视图,在选择自定义比例改为1:1就行了

网友:
对的,在自定义里可以修改的,楼主再试一下。或者把详细问题说一下